关于IDL文件的求助

楼主(2004-06-01):
我做OPC服务器时用到下面几个接口: IOPCGroupStateMgt,IOPCItemMgt,IOPCSyncIO,IOPCAsyncIO,IOPCAsyncIO2,IOPCServer,IOPCCommon 发现它们是在opcda.h和opccomn.h中定义的,但是好象用ATL模板生成的项目中没有opcda.idl,opccomn.idl,所以编译无法通过 请问这两个IDL是否必须?是自动加载还是手动填加的?应该怎么做? 我是OPC新手,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IDL文件在OPC规范的附录里就有。 再说你头文件等资源都有了就用不着IDL文件了吧。 先了解清楚COM编程再动手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