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4-06-01):
我们单位想做一个在线监测,信号几乎全部都是模拟量,我想问一下,这样的系统,是用DCS还是PLC 做比较好?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否说详细些。系统要求、信号数量、现场情况、是否控制等。

楼主:
只要求能在线监测、有历史记录,能即时查看等基本功能,信号有310多个信号,信号除几个脉冲信号外,全是模拟信号。

网友A:
如此多的模拟量单台PC或PLC都难以完成,现场分布一定非常广泛,正好发挥DCS的特点。

网友A:
DCS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