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adlink的最新d2k-dask

楼主(2004-06-01):
光盘上带的d2k-dask和d2k-lview有问题 www.adlinktech.com上面的下载要求注册,可是不开放注册 www.adlinkchina.com.cn上面的压缩包下载后里面有错误无法安装

网友A:
你的d2k-dask版本号是1点几?具体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你的系统使用的是比较高级的芯片组?驱动比较大,将近20M,可能不太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