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PLC和触摸屏

楼主(2004-06-01):
请教:如果用触摸屏带2台PLC,它们之间要什么通讯模块?和控制一台PLC的编程有什么 区别? 谢谢

网友A:
有些触摸屏可带两个不同品牌的PLC,如果是两个相同的PLC,一般都可以的! PLC不同可能配置也不同!

网友B:
一台触摸屏带2台PLC,可带不同/相同品牌2台PLC,无需 通讯模块,直联即可。软件要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