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4-06-01):
在看三菱的样本时,看到有类似大小的功率,转矩和转速,但是惯量相差很大(将近十倍),应该怎么选择? 电机的惯量大小会影响什么呢?

网友A:
电机的惯量大小会影响到电机的力矩。

网友B:
被控机械的惯量应与电机的惯量相当。

网友C:
惯量要看你的负载情况了,应该能够驱动的了你的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D:
电机惯量需要与负载匹配,否则会影响到加速和减速效果,例如加速太慢或减速停不下来等。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总是会出现在用现代交流伺服去驱动大转动惯量的负载上。对于伺服电机而言要最佳的使用其性能,要求负载转动惯量在一定范围内(15倍)。不然只有牺牲其性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