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O启动时过压故障

楼主(2004-06-01):
请教:ECO 22kw变频器,在换过模块之后接上22KW风机负载后,在升速时停车报F001过压故障,而接无负载15KW电机不报故障,换同型号变频器则一切正常。请各位老师指点故障原因,多谢!

网友A:
请问是否换的是同型号的,是igbt还是ipm,模块是好的吗

网友B:
电源驱动板还有问题,用空交流013575315985,QQ77814221

楼主:
模块是同型号IGBT bsm75gd120dn2(拆机品),换后接15KW电机空载运行一切正常,进入P134 高压直流电压正常启动时电压无升高现象,就是接22KW风机时当启动接近50HZ时报过电压故障停机

网友C:
控制板坏!

楼主:
可以具体说一下是哪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D:
你可以用精度高一点的10UF电容换一下驱动板上的电容.

楼主:
十分感谢,我回头试试

网友E:
没问题,0573-2908942

楼主:
什么没问题啊??

网友F(2004-07-21):
这是参数调节问题,不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