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掉电保持

楼主(2004-06-02):
有个问题烦大侠们在百忙之中予以解答。 Siemens 程序中能不能做到掉电保持? 我们设备上有个机构第1、3、5、7........次从左向右动作。2、4、6........次从右向左动作。气缸驱动,因为不方便装左右位置传感器,用SET和RESET指令来决定向哪个方向动作。现在有个问题,平时设备运行毫无问题,每次早上开机时(晚上工厂全部断电),因为SET指令不能掉电保持而程序有可能判断错误位置,从而没有动作。请问Siemens中有没有PLC断电依然保持的锁存指令? A "F40.3" 向右 S "F31.2" 位置右 A "F40.4" 向左 R "F31.2" 复位位置右 NOP 0 A "F31.2" 位置右 AN "F31.2" 位置左 .................................... ...................................... 还右个问题,Siemens 开机一次扫描的指令是什么,AB中用的是S:0/15标志位。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停电保持寄存器啊 。

网友B:
可以啊,在系统参数里设一下参数,不过保存时间不长,因为是电容保存的,你可以加个电池,也可以在程度中把它存进EPRRO中,不过程序有点复杂。Siemens 开机一次扫描的指令是SM0.1

网友C:
可以用中间变量,并结合运动一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把中间变量存入永久寄存器中,这样上电时读取这些中间变量就可以判断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