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LC控制伺服电动机是怎么接线的?是和控制器接吗???

楼主(2004-06-02):
我要用交流伺服电动机控制机械手,完成定位旋转。PLC控制伺服电动机是怎么接线的?是和控制器接吗???我的伺服电动机是松下MINAS-A型。

网友A(2007-07-20):
很想告诉你,可是,你如果连接线都不知道的话,那么,还是再看看书然后在想想!

网友:
当然是何控制器接。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里面都有接线图的,网上也能下载到,建议你先接好了线再试试完成定位放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