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协议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4-06-02):
小弟最近在学习hart协议,有几个粗浅的问题还望专家指教。 1。我看很多手持式hart仪器是并联在4-20ma电流环上的。问题是,hart信号以及4-20ma电流信号可以通过并联的方式耦合上来马? 2。在多台hart仪表串联的时候,变送器电路需要特殊处理吗?因为按照说法,这里只是4ma的电流环了。

网友A:
hart信号与4-20ma信号是在同一个传输献上传输的。 一般的,多个hart仪表不能串联,需要使用hart网桥进行连接。

网友B(2006-01-13):
最近我在现场遇到一个问题,清各位大虾帮忙
现象:我们的产品是HART协议的,有的时候总是出现电流报警,是不是HART通信卡有问题还是现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