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欧陆590与LG PLC通讯方法

楼主(2004-06-02):
哪位能指点LG PLC与欧陆590+的RS485通讯方法!我已经搞了四天了,这590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端子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短接线么? 我写帧发没用,用MODBUS通讯也没反应。 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xaping@mail.china.com

网友A:
呵呵,我用西门子200与590+作过通讯(485),已经用于生产了,不知道你怎么设计的,你把你的做法说一下好吗,或许我能帮助你

网友A:
等不及你说了,我先说一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不知道你是和几个590+作通讯,要注意通讯板上拨码的正确,二线制还是四线制,最后一台还要设置终端电阻,确保485连线正确后,在590里设置通讯格式,包括波特率,ASCII通讯,设置好590的地址等等,如果你要取的参数590没有默认的PNO码,还要自己进行设置,硬件就是这样了,软件方面,我没用过LG的PLC,不过应该差不多,你可以采用字符中断,或直接发送接受指令来做,效果应该差不多,需要提醒你的一点是,590+的通讯板处理数据的速度没有PLC快,所以要处理好发送接收数据的时间,如果你通讯时,通讯板上的通讯指示等(左边的)一直常亮但就是没有接收到590送回来的数据,那就是数据堵塞了,如果一闪一闪就是根本没通讯上,也可以查590里的ERROR CODE,看看是什么原因,好了,先说这么多,祝你成功!

楼主:
朋友留个电话交流啊 我的13016975891

网友B:
好热心的人!

楼主:
整个这项目有两台590+,一台富士变频。 我现在只在测试590+通讯。我先用自定义通讯写帧, 读590+格式是 [EOT]00112B[ENQ]请求,我590+,GID为0,UID为1,请求读PNO 43内容。然后写响应[STX]2BD100[ETX][BCC],其中D100是我读出来存放的地址。ASCII码发送 写590+格式是 [EOT]001102D200[ETX][BCC],其中02用二进制发送表示[STX],其余用ASCII发送 590+方面接受方式、波特率、2、4线通讯开关都设了

楼主:
请求接受和接受要有时间差么,我做一定时器,请求,接受没有同时工作,我请求数据发出了,监控可看到et 0 0 1 1 eq就是没回应。590+通讯板闪动的,但和无通讯闪的频率不一样,亮的时间长点,ERROR CODE无错误,ERROR COUNT也是0 我改用MODBUS通讯PLC程序有错误代码,提示为时间超时 高手们教教我啊 郁闷!!!!

楼主:
还有啊,590+数据位是8位么?

网友A:
我用16进制通讯,举个例子 读PNO43 04 3030 3131 3433 05 写的话注意BCC码 关键现在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你先看看通讯指示灯并看看ERROR CODE来确定啊 QQ10818733

网友A:
你的通讯指示等闪的情况表明你通讯的格式590不认识,或通讯设置有误,通讯成功的话灯是常亮的

楼主:
有没有高手试过LG与590的通讯啊 大侠们请帮打听打听LG PLC和590能不能通讯,我几乎灰心了。

网友C(2005-05-26):
lg的PLC 只能用,RS232 ———— RS485 转换器!!

网友D(2005-12-25):
可以通信的呀,我做过用LG与590直流共母线的单机同步联动系统.
QQ:389509781

网友E(2006-02-07):
呵呵,耐心试一下吧,肯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