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旋转变压器反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4-06-02):
其原理怎样?与普通增量或绝对式编码器什么区别? 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旋转变压器输出信号为正交正、余弦调制信号,为模拟信号,而编码器输出都是脉冲信号,但都可以作为检测速度、位置(角度)的反馈元件。

楼主:
假如用西门子611U变频器加带旋变编码器,然后上层使用运动控制卡,该编码器反馈信号需要回到控制卡中吗?

网友B:
如果运动控制器发模拟量电压(+/-10V)信号给变频器实现位置闭环控制,就需要把该信号反馈给上端的运动控制器.

楼主:
sigh,果然麻烦,正好请教各位高手 我原来已经准备买某公司的DSP运动控制卡了,但是因为该卡与该编码器的输出模拟电压不匹配,只能做开环了,大家有什么办法? 是不是要做A/D转化后输入控制卡?好像比较麻烦吧,本人比较菜的说。

网友A:
用变频器加编码器加控制卡实现位置控制效果并不好,如果做位控的话,用伺服方式要好的多,控制也容易的多.

楼主:
假如精度不是很高,对速度要求更高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现在想对原有系统进行技术改进,只好先使用原有的变频器了

网友C:
普通旋转变压器输出是一个模拟量,其原理从《电机学》书上可以查到。是一个角度测量装置,与绝对或增量式编码器功能相同。如果用计算机控制的话,它需要一个AD转换芯片与其配合。

网友:
可以用伺服级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