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初始化PLC

楼主(2004-06-02):
我在进行一个课题设计,用了F940GOT触摸屏和FX2NPLC。遇到以下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1.在触摸屏中,要求“参数设置”键在工作状态时不能操作。 比如说,触摸屏上有两个键:参数设置/运行 时间参数设定 当键处于运行状态时,不能对“时间参数设定”键进行操作,现在我的程序中,无论什么状态,这两个键都能动作。 2.设置参数后,如何对PLC原运行数据进行清除。 还时如我前面所提的两个键,当我设定新的时间参数后,改运行状态时,我发现PLC原有的的控制在操作完成一次循环后才结束,同时PLC也按新设定的参数进行操作,相当于有了两个输出状态。

网友A(2009-02-19):
我也遇到相类似的情况,通过触摸屏来个马达的速度附值,再通过PLC来实现,但无法输入

网友B:
INTELLOCK一個條件

网友C:
1,可以在程序中作个判断,找一正在运行的条件

2,如果你做好了plc状态的切换,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可以在停止时在程序中自动赋值0,在触摸屏画面赋新值

网友D:
同意楼上做法,使用内部程序条件满足时,做赋值处理

网友E:
初始化PLC  用清除内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