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辣手的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2004-06-02):
1平方的闸门,提升0-80公分,远程控制提升高度,采用0-10mA、4-20mA都行,用什么制动方式来控制,该闸门,是用在梯形水渠上的,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改装,达到目的,小弟很急,望给予指点。。

网友A:
变频器+PLC

网友B:
用比例阀控制个液压油缸就可搞定了吧?

网友C:
用带抱闸的电机

网友D:
带刹车电机+减速器。

网友E:
楼上比较合理。

网友F:
同意motion意见,用比例阀控制个液压油缸就可搞定了.详细方案可email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