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两台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6-02):
各位大侠,两台PLC之间的通讯怎么接啊? FX2与FX2N各自的通讯是不是一样的(422?)。

网友A:
FX2N有专门的通讯模板,好像叫FX2N-485-BD,连接后在程序中置位M8070,M8071即可。

网友B(2008-10-10):
我想把两台FX2N系列PLC一起运行,该怎样通讯.

网友C:
東莞自動化培訓加群:70915707 網址:www.dcplc.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