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4-06-02):
有一台西门子ECO55KW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上,在用水高峰时输出频率不能达到50HZ,在45HZ左右,但输出的电流已达到额定电流,PID调节水压不能到设定值。我们分析为电机功率小,用水高峰时电机全功率输出也不能达到供水要求,但为什么频率不能到50HZ,是否是变频器有了问题?

网友A:
可能受到电流的限制

网友B:
ECO这样的故障很多!即使P086=100%!

网友C:
变频器用多长时间了?一直有这问题还是最近才有? 你的水泵是潜水泵、深井泵、还是普通的水泵? 电机功率是多大?

楼主:
电机功率为55KW,使用3年了,水泵为普通型,出现问题有一年时间。

网友D:
驱动板上有些元件老化了,需更换,先把电容换掉看看能否解决。 如需维修配件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http://www.dgkyx.com 中文是“变频器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