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器的问题,急,急!

楼主(2004-06-02):
请问各位朋友,对于15千瓦的泵类负载,是否需要配置软启动器,因为我对软启动器一点都不了解,所以烦请大家解释明白一点,15千瓦是否可以用星-三角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A:
不是一定要的.当然你用了也没坏初 起动更平滑,延长泵的寿命.如是深井泵解决水垂问题

网友B:
在变压器容量没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不要也罢。

网友C:
这样的用软起动器很正常呀,你是用到什麽地方的?其实几千瓦的也照样用,用了就有好处的,特别是电机多的地方。当然你要考虑到成本可以不用。

网友D:
是的,如果止回阀效果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不用. 有些软启动器具有泵停止功能,能很好的消除水锤效应,尤其是深井泵,但如果使用了旁路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网友E: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软启动器,估计你考虑更多的还是价格问题,因为毕竟软启动用上肯定比不用要好,虽然功率不大,你可以和我联系,我们的软启动器是一种机械式软启动器,价格估计你应该能接受的了,比电控软启动要省很多,而且其返修率也比电控的要低的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们是山东的生产厂,希望与你合作。13305330585

网友F(2004-07-05):
最好使用,因为软起可以提供软停功能,克服水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