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台达CF3故障

楼主(2004-06-02):
请问有那位高手台达VFD-A1。5KW送电显示CF3故障。

网友A(2006-05-07):
CPU板好的 操作面板好的

网友B:
你电源部分的电容换一下试试,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C:
显示cf3有可能是侦测线路异常,这种现象不太好处理,台达机器老是这样!我也有两台VFD_L系列显示CF3.1,正在修理中,到修好之后和你交流一下。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个鼓掌

网友A:
已修复 电流互感器坏了

网友E(2008-11-04):
我可以修,QQ635534086,电话13193382478

网友F:
台达VFD-A 5.5KW 6台 几乎全新。 转让短信:1335521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