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择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4-06-02):
目前设计一套点胶设备.速度要求很高.线速度要求达到2米/每秒.轨迹曲线是直线和圆弧组成的环型.我想请教各位,选用什么运动控制器和饲服电机能达到以上要求.

楼主: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系统拟采用高导程滚珠丝杆,导程为20

楼主:
还有一点,运定时,要求直线和圆弧的线速度保持一致或接近一致.

网友A:
控制器基本没问题,主要时电机,选个12000转的试试吧。

网友B:
xuzhenrui先生你好!我们公司就有做点胶机控制器及控制软件。如一款触摸屏ADT-TP094 控制器就合适你。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浏览本公司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或来电:0755-26722751 张志强

网友C:
建议你用美国baldor伺服电机,额定转速可以达到7000rpm,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