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地

楼主(2004-06-02):
请问各位,什么是数字地,模拟地?什么是信号地,电源地?

网友: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简单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接到一起的,是等电位,如果接到大地的话就是零电位;说复杂是因为系统间以及本系统前后间因接地问题而产生干扰,特别是模拟小信号和高频信号尤为严重,实际上讨论研究接地问题,就是要解决干扰问题。 有兴趣的话可拆开一个显示器看一下,它比较有代表性,比如一个结点他要在不同的位置,用多条粗线联到一起,目的就是抗干扰。 另外,本论坛前面好象有一个帖子,对接地问题讨论的较深,可翻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