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X2N 中主控指令在一条母线上可否用两个

楼主(2004-06-02):
(无正文)

网友A(2009-03-18):
请教各位老师:FX2NPLC在梯形图中如何输入主控指令?在此先谢了!

网友B:
在梯形图中如何输入主控指令?

我想,应当是在 [   ] 内直接写入指令即可。

网友C:
在一条母线上可以同时挂无限个主控。同级关系。

主母线下级可以有8条子母线(N0~N7)。继承关系。

输入的话就在键盘上打

MC N0 M0

结束时打

MCR M0

网友D:
在GX DEVELOPRE 编程软件中不会像书中那样,编程时不会显示主控触点

在仿真或监视时就能看到主触控点,主控触点自动生成在MC指令下的母线下

网友D:
最后一句打错了,应该是主控触点自动生成在MC指令下的母线上,编号是上面MC指令的编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GX DEVELOPRE 编程软件中不会像书中那样,编程时不会显示主控触点

在仿真或监视时才能看到主触控点,主控触点自动生成在MC指令下的母线上,编号是上面MC指令的编号

 ——————————————————————————————————————————————————————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