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共用直流母线”的问题?

楼主(2004-06-02):
请教老师:把直流回路当作所有逆变器的公共母线时,对母线和逆变器之间的举例是否有要求?另如果距离较长,相同长度的导线,电压降是否影响给逆变器的电压供给?

网友A:
回:孤独的青蛙; 直流母线的距离所产生的压降在20%内一般不会影响逆变器的工作.

楼主:
问:这个20%是占总的直流母线电压的比例吗?这有100多v,也快低电压报警了,正常使用特性肯定受影响。不过你这么说,到是可以据此计算一个合适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