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的水平度调整系统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04-06-02):
请教:一个平台的水平度调整系统方案,是否可行? 请教各位老师:ﬧﬧﬧ ❀❀❀❀❀ 首先向所有光顾本文的人致敬!♥ 1 任务目标 设计一个移动式平台的水平度自动调整系统,要求平台承载能力约为32—48吨。 2 系统组成 初步考虑该系统由控制系统、传感装置、机电支承三部分组成,其中机电支承拟采用电机、减速器、撑杆丝杠柱状集成的结构形式,整个平台的全部载荷由4个机电支承分担,每个机电支承的承载能力均等(同为8—12吨)。 3 工作原理及过程描述 3.1 工作原理 控制系统通过传感装置检测平台的水平度,并依据检测结果决定是否对平台进行水平度调整;对平台进行水平度调整时,由控制系统分配4个机电支承的调整量,并对支承的撑杆丝杠的伸缩实施控制;经过调整后,控制系统进一步检测平台的水平度,从而判定调平工作即告完成还是开始新一轮调整。 3.2 过程描述 ①控制系统通过传感装置,检测平台在场地上当前架设状态下的水平度,并确定下步工作:如果满足指标要求,调整工作即告完成;若仍不符合要求,则启动步骤②开始对平台水平度进行调整。 检测平台水平度的途径有二:其一,控制系统通过角度传感装置直接采集平台在X、Y两方向的水平度;其二,控制系统可监测机电支承在当前工作位态下撑杆丝杠的伸出量(可通过计数电机的转数获取),通过各机电支承撑杆丝杠各自的伸出量解算得到平台的水平度。 ②控制系统根据平台当前的水平度状态,解算分配每个机电支承撑杆丝杠的伸缩调整量(即每个机电支承电机的转数),然后控制系统给每个机电支承的电机发送指令,原则是使每个电机在同一时间段内匀速转过控制系统分配的相应转数,从而确保每个机电支承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控制系统分配的调整量。 ③转到步骤① 4 主要问题 4.1 系统方案 关于该任务在总体方案设计上规划、构想的可行性如何?有无致命性缺陷? 如果此规划、构想基本可行,是否还存在其他一些显见的问题?具体的解决措施如何? 4.2 关于机电支承 ①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选用哪个为更好?还是有别的更为合适的电机类型可供选用于此种工况? 机电支承要求具有自锁功能,结合下边将要提到的有关撑杆丝杠的结构形式问题,所选电机是否应带断电抱死功能?此种工况,电机带断电抱死功能是否使系统更为安全可靠? ②减速器:谐波减速器、行星减速器,选用哪个为更好?它们应用于此种工况,各自有哪些优缺点? ③撑杆丝杠:滑动螺旋、滚动螺旋,选用哪个为更好?它们应用于此种工况,各自有哪些优缺点? 4.3 关于水平度检测 我个人的意见:由控制系统通过角度传感装置直接采集平台的水平度,而不采用由控制系统通过对撑杆丝杠伸出量进行解算得到水平度的方式。理由如下:由于平台自身刚度因素,由于机电支承在调整过程中所受载荷会发生一些变化,而每个支承在地基的各作用部位既不是刚体、相互间也不可能质地软硬同等均匀,所以,对撑杆丝杠伸出量的解算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平台的水平度状况。 各位老师、专家如何评价?是不是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4.4 关于控制系统 在这方面,我更是外行的一塌糊涂! 请教各位老师,用于对伺服系统的电机进行控制的技术主要可分为哪几类? 针对每一类技术,市场上有哪些相应常用的产品类别可供选用? 尤其对于本种工况,更适合选用哪类技术的哪类产品作为控制系统的基本硬件配置? 5 说明及请求 在这方面,我是真心地想学点实际的东西、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但同时在这方面我又是一个门外汉,可能说了不少外行话让各位老师、专家笑话啦! 对于我介绍的一些构思设想、提到的各个问题,恳请各位老师、专家能够悉心点拨、指正,不吝赐教!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师、专家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耽误您们的时间啦!ﬧﬧﬧ

网友A:
随便说点想法。 我想问你所要达到的精度是多少,如果高的话,采用旋转编码器可能就不行了,毕竟它不是直接装在平台上的,不能直接反映最终的调整位置。这时候最好装光栅或其它位置传感器做反馈元件,作为对最终位置的检测与反馈。 你这种情况,我建议还是用伺服吧,对整体成本应该影响不高——而且调整精度不是很高时,可直接用它的编码器做反馈。 减速机用行星斜齿轮的吧,承载能力和稳定性能会好一些。 我对丝杠不太熟悉,没办法给你建议了。 控制系统可以用PLC或控制卡,关键看你要不要比较复杂、花哨的功能和界面了。

楼主:
首先感谢慷慨的“鼠老师”—杰利! 由于单位不能上网,晚上回到家里才能进入论坛,很抱歉现在才能回答您问我的问题。 平台水平度的调整精度大概在2-3分吧(角度分)!还望指点迷津!   控制系统不要复杂、花哨的功能和界面,只要求在操控面板上有简洁实用的功能键(或开关)、状态指示、到位指示等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理解对吗? 1 PLC与传感器间是否既可以通过模拟量建立联系、又可以通过通讯方式建立联系?同一PLC应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能力吧?! 2 用PLC构建控制系统,PLC与传感器的联系:若传感器输出为模拟量,PLC应实时监测传感器;若传感器输出为数字量,PLC与传感器间应以通讯方式建立联系? 3 PLC在一般语言所具有的计算、分析逻辑能力方面如何?我主要是想确认PLC根据平台水平度状态解算、分配机电支承调整量的能力如何。

楼主:
请老师和专家解惑: 1 用PLC作伺服控制、用控制卡作伺服控制各自的优缺点?用控制卡作伺服控制时,得把控制卡插到pc机的主板上才能实现吧?“控制卡+IPC”是用控制卡作为伺服控制系统的硬件搭配的一个基本配置构架吗? 2 除了PLC、控制卡,还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吗?都适用于我的需要吗? 3 由于我的控制系统不要复杂、花哨的功能和界面,是不是只用PLC构建控制系统可以了?

网友B:
你的移动式平台的工作环境是什么环境? 承载面的尺寸是多少?是整体的还是拼装的? 对于你的这一个移动式平台的水平度自动调整系统设计方案我个人认为:采用液压伺服系统实现你的控制要求比你上述方案的可行性更高. 很愿意据此与你探讨.

网友A:
用液压方法也可以实现,不过泄漏问题不太好解决,国产的更是严重。 你所说的2到3分,是怎么算的。平台长度多少,如果短,可能很难实现。你算算直线位移的话是多少。 PLC偶不精通,没有太多的经验。我问问同事,看有谁知道。控制卡肯定每问题的。

网友C:
我有行星式齿轮减速机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网站看看www.apexdyna.com,有什么问题随时愿意回答哦:)

网友B:
哦,还有你的平台水平倾角调整范围? 我的设想是: 采用三个〈或四个〉伺服阀控制对应的缸,活塞与平台铰接。PC解析检测的角度并发出对应的制令控制相应的阀。〈该算法较复杂,PLC似有难度〉,该系统可开环可闭环。

楼主:
移动式平台的工作环境:室外,温度适应范围从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吧!平台机电支承的承载基础为一般的坚硬地面吧! 平台结构为整体框架形式,中间部位设置基准面用于安装检测传感器,平台外廓尺寸4米x8米。平台的4个机电支承分布式安装在整体框架的四角位置。 在平台架设基础的坡度不大于5度的情况下,要求调整系统可正常工作,确保把平台的绝对水平度调整到2到3分左右(这实际上是一个设计指标,而且是绝对水平度),也就是说,调整系统的水平角调整范围决不应小于5度! 由于调整系统的水平角调整范围不小于5度,对于4米x8米规模的平台来讲,如果按对角线模式进行粗略计算,对角线上两个机电支承的调整量(也可看作是轴向直线位移吧!)之差最大可达780毫米,当然,这应该是一种比较极端恶劣的情况!

楼主:
其实,就目前来讲,我也有点倾向于机电式伺服的方案。 关于液压方案与机电方案的关系,我是想等耪完了这块地(机电方案)再到那块地(液压方案)转转!到时候肯定还得跟老师们讨教!

网友D:
从设计角度讲,如果不是必需的话,“将整个平台的全部载荷由4个机电支承分担,每个机电支承的承载能力均等(同为8—12吨)。” ,将4各支撑点独立,等于自找麻烦。这个系统应该只设2个支撑点,最多3个。这样用什么撑杆方式都行,从可靠性来讲,用丝杠方式最实惠,用普通电机即可实现,传感器用现成的倾角仪就行,电动机用变频器拖动,其他就不必了。

楼主:
to "王仁祥"老师 首先,4个机电支承是必需的。 其次,4个机电支承在物理空间、安装位置上确实是独立的。但是,它们对于控制系统来讲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在调整过程中,4个机电支承的每次运动都是有直接关联的,都是按照控制系统预先解算分配的调整量进行运转的。 最后,愿闻其详。 谢谢王老师指点!

楼主:
还得拜托各位老师、专家多多帮忙指教!

网友A:
你有没有机械结构及具体的要求,发给我看看。 还要低温电机呀!那你这套系统做起来可不便宜。

楼主:
to "鼠老师” 成本可能是有点儿高,也是迫不得已!不过老板还算可以接受。 现在具体的结构还没有,但基本的思路已经确定,正如最初所述,机电支承采用电机、减速器、撑杆丝杠三部分从上至下依次串结成柱状的结构形式:最上方是电机,电机输出轴朝下、并与朝上的减速器输入轴相连,接下来,朝下的减速器输出轴再与撑杆丝杠相连,撑杆丝杠的最下端装有承载盘,机电支承通过承载盘把平台载荷传递给基础地面。

网友E:
3分角,短边高度差大于3.5mm时会超差,因此传动装置定位精度应当小于1mm,变频器+编码器实现有些勉强,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用四服,PLC有四服控制摸板。 负载不可能平均分配在4个支撑上,应当选大些,至少20%的量,如果是带载移动时更得大。 位移调整量的解算不复杂,PLC可以完成。 零下40度到50度的工作环境,你得给控制箱加一个空调,不然没法正常工作。

网友A:
能不能画个简单的结构图给我看看,我最近正在忙学校一个4维平台的具体结构定型,没太多时间,要不我就给你画个简单的建议图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教诲!

楼主:
to "鼠老师”,wo you gei nin fa le yi feng xin !

楼主:
“鼠老师”:您好!首先感谢“鼠老师”的方案! (下边的内容前两天我发过邮件) 关于您提到的“在四个支撑点各装一个水平传感器,用来检测该点的水平度,从而决定如何调整”的建议,我想与您探讨: 1.按照我的构想配置的平台装备,与平台装联的4个机电支承的轴线与平台基面的垂直度要求并不是特别高,当然也不会极差!而且4个机电支承的轴线相互间的平行度误差要求也不是太高,实际上比较随机。 2.按照“1.”中所述,四个支撑点各自的水平度并不能真正反映平台基面的水平度,况且平台基面的平面度也不是特别好。 3.也正是由于平台基面的平面度不是特别好,所以,按照我的构想,平台水平度的调整实际上调整的是平台基面的“整个平面趋势(也可以称作平面包络吧)”的水平度。 4.为了检测平台基面的“整个平面趋势”的水平度,可以在平台的合适部位设置能代表“整个平面趋势”的基准面,我们可以通过对基准面水平度的监测达到检测平台基面水平度的目的。 5.在测得平台基面水平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4个机电支承轴线与平台基面某一部位(当然也可以是基准面中心)在水平两方向的位置关系,由控制系统解算分配每个机电支承的调整量、决定如何调整。 6.“鼠老师”如何看待我的上述构想?此时传感器在系统中应如何布设?应选择什莫类型的传感器? 十分感谢!!!

网友B:
在不确定的地面状况下,调整四个支撑点确定一个平面,你这一套机构可是够复杂的,王老师的建议你还是要慎重考虑哦. 我个人还是认为用液压伺服系统实现你的要求的可行性要比较高一些.

网友F:
1.温度适应范围从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的电机价格是很贵的; 2.角度传感装置在零下40度时能否正常工作;输出信号是模拟信号的话还需要信号放大(对信号滤波、放大器的线性度都要考虑的);可能还要进行AD转换,用数字量控制 3.应该做闭环控制吧; 4.减速机、丝杠等在低温下的性能也非常重要的

楼主:
各位老师好! 前些日子比较忙,一直未上网,今天得空才回来。 To “鼠老师”,您对我的构思的意见回复我已收到,十分感谢!同时,也希望您能继续关注我的题目的讨论和进展,也希望我们多多加强沟通和交流,如果条件允许,甚至我们将来在某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开展适当的合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另外,“海淀科技”的LD问我的平台的最大倾斜角度是多少,我想应该这样回答:要求在平台的承载基础坡度不大于5˚的情况下,调平系统应该可以正常工作!其实,这个问题在前边的论述中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G(2004-07-22):
如果调整的精度较高的话,我可以提供一种精度较高的传感器。 当然价格可能是比较高的。

网友A:
好久没来了,因为我这个月基本都在外面,今天总算忙到头了,明天回去。耪地的小熊,有事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H:
我看了半天好像没有说 到相应时间的 问题

网友I:
在低温下要考虑丝杠的润滑问题,影响起动扭矩;液压也要考虑油的粘度。这种调整六轴用的较多,这里也许不需要,但六轴现在是热点HOHO。最好用一块高性能的DSP四轴卡,我没看你的图,不过总觉得四轴的话肯定有奇异点,所以算法上要注意。

网友J(2004-08-26):
我认为四个调整量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三点决定一个平面!

网友A:
以一个为参考点呀。如果偏差角度太大时,当然要四个都调了。这样先调一个,再以它为基准调另外3个。

网友J:
用四个点肯定是错的,在实际应用中四个点绝对不在一个平面,任何人用任何方法也调不出来!

网友A(2004-09-29):
方案确定了码

楼主:
各位老师,很抱歉!由于最近任务拖累,好长时间没来这里。由于其它任务骤然增加,所以本项工作不得以被暂时搁置一边,就目前情况来看,在后续不太短的一段时间内,本项工作还得给其他更重要的一些项目“让路”。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笨笨熊”一直忙得焦头烂额、分身乏术,无暇顾及此项工作,所以最终的方案还未最后确定! 回复孙军:“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最基本的道理,没问题,大家都认!到底用三个、还是用四个支承点调整,关键看算法。 打个比方,把一张带有四条长短不一的桌腿的桌子放在沙滩上,桌子的四条腿都可以着地,但桌面不见得水平;这时候,我们要把桌面调整到水平位置,同时要求在调整的过程中整个桌面要以一个“整体的平面”做倾转运动,要求四条桌腿始终着落在沙滩上、处于承力状态,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某一条桌腿因承力过大而发生过载;为实现上述调整,我们可以假设每条桌腿都是可以生长的,同时,在桌腿生长的过程中假设沙滩是刚性的,这样,在相同的时间内,每条桌腿以各自的、与需要相协调适应的速率生长,四条桌腿最终肯定会把桌面“拱”到水平位置! 我这样解释应该合适吧!

网友A:
这段时间是不是忙的快四脚朝天了:)。很多都这样,下半年会比较忙的。

网友K:
TO:耪地的笨笨熊 你的项目我很感兴趣,现在做的怎么样了,我可提供很好的产品和技术,有兴趣我们可以沟通沟通。proposition@263.net

网友L:
本人做过雷达车自动调平系统,跟你的要求类似,现在已产品化了,PLC+四个伺服电机+减速机 控制的撑腿,查一下资料就可找到全套的方案。PLC用S7-200系列就可以,伺服电机用750W,减速机速比要用到1:100,采用XY水平传感器检测。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等我腾出功夫、项目也能启动的时候,我真的可能少不了麻烦大家的,同时也不排除跟老师们合作的可能性。 另to: cbj,哪里可以查到比较全面的资料哇!

网友M(2005-01-09):
不知道你们这个工程有正式启动或定案没? 如果还有机会,我想我们公司能给你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而不在那左编码器右伺服的,也用不到液压(说实话,我也不大喜欢油淅淅的)。 采用的部件也都是成熟的标准产品,解决方案也不会很复杂。 四个支撑采用普通三相电机+蜗轮蜗杆+丝杆方式 单点支撑12吨有现成的市购品,可以按技术条件定购。 控制采用变频器+PLC方式即可。 也谈不上控制算法,只要安装校正水平后,在以后的系统调校中自动逼近补偿就可以了。 非常抱歉没能赶上以前的讨论,也希望我们公司还有机会给贵公司提供解决方案。顺祝 商褀!

网友N:
不知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启动项目. 我公司对你这项目很关注. 上www.adtechcn.com看看. 雷生

网友A:
耪地的小熊,你是不是北京理工的??是不是一位南老师是项目负责人??

楼主(2005-03-10):
我是企业部门的。现在我们部门已启动这一项目并开始进行方案论证。

网友O:
耪地的笨笨熊,你的方案已完成了吗?可不可以把你的心得写出来供大家看看!

网友A:
你们这个项目拉的时间还真长啊。不过上百万的项目还差不多都这么慢呢。我在做的旋压的改造,去年7月开始联系的,到现在终于要有一点点突破,他们内部开会讨论了,不过超的一塌糊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啊。

网友P(2005-04-27):
这种项目对我来说已是比较成熟的产品了,只是我们做的承重可能没有这么高,但是可以根据实际要求设计. 我们的方案是承载做成撑腿,平台上用四个分担重量.伺服电机+传动装置+滚珠丝杠组成 控制系统主要是PLC 调平主要用水平传感器,精度可达1分以内. 采用的器件是:松下伺服电机\住友减速机\ PLC用西门子的S7-200 水平传感器是北京的 我们做的是军品,所以温度\振动\冲击\环境都可以达到要求. 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跟我联系albben@163.com

网友A:
承载大小应该不是问题了。只是不知道你们讨论的方案如何了

网友P:
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调平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系统的关键.调平是通过撑腿电机和传感器的配合来完成的. 平台必须是由四个撑腿来支撑的,调平的过程是:首先,撑腿是由电机反馈力矩来控制的,要达到每个撑腿几乎平均受力,要做到撑腿落地检测,也就是说当撑腿在不同时刻落地时要分别停止.这个很容易做到.因为撑腿在空跑和受力时的力矩有一定差值,平台越重差值越大. 其次,在撑腿完成落地检测后都停止,调平才可以进行,调平时分X轴和Y轴,分别对应两个撑腿,所以此过程中只有两个撑腿在工作,只要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就可以达到要求的水平度.

网友Q(2005-08-03):
采用X、Y双轴倾角传感器,精度0.01度;为了把装置做得精巧玲珑,可采用液压技术,能做到滴油不冒;能实现在规定的时间内数显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