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变频器的小问题

楼主(2004-06-03):
大家好!有两个问题请兄弟们帮帮忙! 1、变频器,电机,交流接触器三个在主回路的顺序?(其实就是接触器该放在变频器之前还是之后) 2、富士变频器(110KW G11S)我选择了制动单元。我询问重庆FUJI和上海FUJI,对方均说不用再加制动电阻,但是从FUJI的彩页说明书上,可以看见——制动单元不是一个消散功率的元件,而制动电阻才是。 QQ:36036128

网友A:
交流接触器放在变频器之前(说明书有讲),如果你要急停车,就要用制动单元,就要用制动电阻!否则就不用制动电阻。你从FUJI的彩页说明书上所看到的可能是小功率变频器,其有内置制动单元(大功率则没有),当要用到制动时则外接制动电阻就行了。

网友B:
李老师说得对

网友C:
一般都是放在变频的前面。但有些场合都必需放在变频的后面,交流接触器的附助触头就必需控制变频器的二次端子上的起停开关。

网友D:
一般是都放在前面的,下面也无所谓呀,启动的时候别忘了顺序---接触器应先接通电机,不然变频器会报输出缺相之类的“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很感谢!

网友E:
不加制动电阻是不是有功率返回系统!!

网友C:
制动单元加装与否,主要看设备运行的特点。只要没有紧急刹车,自由落体,大惯性。可以不用加制动单元。凡是遇到紧急刹车,自由落体,大惯性,通过调整变频参数和其他控制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或调节余量教小的,最好加装制动单元。 电抗器和制动单元的加装对变频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过成本增加了。

网友F:
关于接触器的问题应该这样理解:通常情况下,需要在变频器前面加装接触器,这也是一般电气控制的规矩。但是,建议不要用接触器的通断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这样有可能影响变频器的寿命;在变频器后面加装接触器是因为有些行业的特殊要求,例如电梯。但是,控制时序是有要求的,要在变频器没有输出以后,才能断开接触器,同时应该是电机已经停止,否则反馈的能量将无法返回。 关于制动问题,小功率变频器内置制动晶体管,只要外加制动电阻就可以了(有些厂家把制动电阻也内置了),大功率变频器需要外加制动单元和配套用制动电阻,具体选择方法根据变频器的要求和具体工作现场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