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弹储窗口“正在进行网络处理”

楼主(2004-06-03):
我使用ifix3.0,当用vba打开excel文件的时候,总是弹出“信息框“,提示:正在进行网络处理。请指教。

楼主:
是不是我打开防火墙的原因。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请那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B(2004-07-18):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是VBA脚本问题

网友C:
我遇到过,是网络数据读取的问题

网友D:
可以过滤掉

网友E(2004-12-10):
怎么进行过滤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