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菁校园
毕业设计需要labview数据采集程序

楼主(2004-06-03):
本人初学labview,答辩在即,可是毫无头绪,那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下。e-mail:yinqian0516@163.com 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使用pci9111 进行数据采集的,只需要完成模拟量和开关量的采集就可以了

网友A:
凌华的PCI卡片在完成LabVIEW驱动的安装之后,提供数据采集的例子,可以作为参考,在目录c:\adlink\pcis-lv PnP下可以找到。

楼主:
如果说我找不到 是不是说明,我的驱动没有安装好呢?

网友A:
你的驱动版本是多少?c:\adlink\下有没有pcis-lv 或者pcis-lv PnP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