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岁月流金---请教

楼主(2004-06-03):
液位控制:用控制一个进料调节阀(正作用),一个回流调节阀(反作用)来控制液位, 我在《数据词典》中设了 液位(I/O 实)、进料调节阀(I/O 实)、回流调节阀(I/O 实)3个变量, 请问怎么才能实现 液位控制目的呀? 唉,我好笨的了:( 另:我主要面向化工生产控制(液位,温度控制为主),能不能给我传一些示例呢? 配套光盘中没找到这方面的例子,请你帮帮忙啦 E:gsdwsh@163.com

网友A:
这不是挺简单的嘛,高于目标液位关闭进料调节阀打开回流调节阀,低于目标液位打开进料调节阀关闭回流调节阀。简单的语句可以实现。我这里有一个例子,已经给你发送,请查收。

网友B:
请问岁月流金: kingview可以和三菱FX1N通讯吗?是用什么通讯线? 另外再问一下可以和凌华的温度模块nudam6018通讯吗? 候音.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A:
三菱协议支持与三菱FX2系列及与其兼容的FX系列,FX0N系列的PLC之间的通讯,本协议可以采用串行通讯,使用您计算机中的串行口。但是不能与FX1N通讯。 NUDAM6018可以和组态王通讯,但须应用NUDAM6520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