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的选择!

楼主(2004-06-03):
新建热电厂筹备,请各位高手谈谈对新华、和利时、浙大中控等系统的比较。我们是三台130炉和2*25MV的机组。

网友A:
推荐新华/和利时.

网友B:
和利时新华皆可,小机小炉可随时停的国产的足已

网友C:
浙大得不好吗?

网友D:
我晕,你叫李辉? 哪的???????????

网友C:
国内的有实力的DCS提供商只这三家吗? 还有没有别的? 他们都有能力作600MW项目吗? 谁都600MW机组的案例?

网友E:
这三家的系统都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从中间挑选一个给你配置最优,条件最好,价格相对还比较低的,就行了!

网友F(2004-07-08):
选国外的吧!! AB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