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帮帮忙!!!!!!!!!!!

楼主(2004-06-03):
各路神仙: 我现在在做一台设备,用2AD模块,因为一个模块上有两个通道CH1和CH2,用作两面把电子尺转换,我想请教一下各位,我要同时采集数据时,能否做到同时得到两组数据。以下为程序: LD M28 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7 H0002 K1 FROM K0 K0 K2M80 K2 MOV K4M80 D100 LD M29 TO K0 K17 H0001 K1 TO K0 K17 H0003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2 以上是我用的程序,但我发现M28和M29同时ON时,D100和D102里的数据是一样的,请问有何方法可以得出两把电子尺的数据呢,我要同时得出的。而2AD里的两组CH1和CH2是否可以同时采样呢? 请大家帮帮我,非常急,彼人非常感激各位大虾的浏览!!! 请复:fengzhiwen9528@vip.sina.com

网友A:
FROM K0 K0 K2M80 K2  FROM K0 K0 K2M100 K2你两个命令里所读的都是同一个寄存器里的值,当然一样了!你看一下手册里其各通道所对应要读的寄存器的号码!

楼主:
thank-you水长先生.我现在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我无法知道与其相对应的寄存器号码啊,可否告诉我呢??????

网友B:
下面有你的这个标准程序: http://wmxun58.meibu.com

网友A:
!你那个是A的吗?你可以试一下吗?读出K1或K2里面的数据1

楼主:
不管用啊,我试过了,我想问一下,如果电子尺是电位器的,是不是接线是到COM的必须是0V,VIN1和VIN2接到电子尺的2脚的啊,我现在是把+10V接在VIN1。VIN2上,COM是接到输出的啊,我现在有点怀疑这里是不是出错了,从而引起了误读的现象呢????????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A的还要定义通道是不是使用的!F的我就不清楚了!COM与可变电阻之间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