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控领域的运动控制卡最大用到几轴

楼主(2004-06-03):
不知道中国工控领域的运动控制卡现在最大用到几轴,据说日本运动控制卡已经用到了控制60轴以上,而且一台驱动器可同时控制16台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各种不同的,可以想象日本工业程度的发达,不知道中国工控领域的运动控制卡的控制数是否超过10轴?能超过日本吗?

网友A:
60轴肯定是多块卡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据我所知,日本一家公司为了降低这种多轴控制的成本研发出一种一个运动控制芯片控制60轴电机,而不是用几块8轴或16轴来组合控制,这个消息绝对真实可信。

网友B:
三菱的Motion CPU三个一起可以最多同时控制96个轴。

楼主:
Motion CPU能具体解释以下吗?谢谢!

网友C:
肯定是网络方式才实际比如用SERCOS.要不然,60个轴连线,脑袋都得大的受不了.这60轴要是间距很大,总长会几百米.日本人还没有开发出比欧洲人使用的SERCOS更好的运动控制现场总线. 如果不是总线方式,单CPU控制60轴的应用在市场上很难找到客户.这只是开发人员显示自己实力或促销自己产品的方式罢了. 用SERCOS控制100个轴也不是啥新鲜事. 想了解SERCOS的同行,不妨看看: www.sercos.com 或 www.sercos.org

楼主:
据最新消息称这种60轴的运动控制卡已用在癌症切除手术上,为了保证切割精确,防止切到其他完好细胞,故采用60轴电机,而且日本有一种超声波电机已经做到了直径不到5mm。

网友C:
赫赫,看来偶是少见多怪乐.能否把这消息的链接发给大家,也叫大家多了解些运动控制的应用领域.我见到的最小电机就是瑞士的MAXON. www.maxon.ch. 能否把生产直径不到5mm的厂商网站告知大家,以便共同受益.

楼主:
呵呵,我是访问一家日本网站http://www.seekgr.com,询问过技术支持后得知的,他们提供的在网上遥控日本的一台监视器实时监控非常好玩,点击LOGO上的一段日文就可进入,等上10秒钟会让您安装一个松下软件,装好后您就可以控制这台监视器了,并且实时显示。

网友D(2006-06-09):
一直想知道sercos到底能做什么样的控制,只是给一些启动停止指令呢还是能做精确的位置和速度伺服, motion兄看来是sercos行家,能不能解答一下在下这个疑问?????

网友E:
精确的位置和速度伺服都可以通过SERCOS实现。世界著名的48轴柔版印刷机(www.omet.it)就是用SERCOS控制的。在国内AB公司利用SERCOS做了轮胎子午线控制。请看:
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include/2543.asp
INDRAMAT
http://www.bisenet.com/zhuanjia/user1/chenhong/archives/2006/61.html
TRIO
http://www.kongzhi.net/news/newscontent.asp?idg=22636

技术资料可在www.sercos.org 获得。

网友D:
谢谢。还有些疑问想在深入研究资料前了解一下:
1.采用sercos的伺服系统,能达到的速度、位置伺服的精度如何,是否会随着所控制的轴(电机)的数量增加而降低。
2.控制算法在master和slave端分别有哪些部分?电机控制的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分别在哪里计算?sercos总线上传输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3.大概价位。

网友E:
首先声明,在下不是SERCOS专家,只是做应用而已。

1.采用sercos的伺服系统,能达到的速度、位置伺服的精度如何,是否会随着所控制的轴(电机)的数量增加而降低。

SERCOS通讯速度高达16Mbit/s.对于实际系统几十轴的应用都能实现1ms的采样周期。对于速度、位置伺服的精度,实际上取决于电机及负载情况,SERCOS本身能取得非常好的控制效果。你可以理解成一般多轴运动控制器能做的SERCOS都能做。SERCOS的优势在于布线方便,抗干扰性好(特别是在大功率场合)。轴数少时SERCOS性价比没有优势,对8轴以上的应用
2.控制算法在master和slave端分别有哪些部分?电机控制的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分别在哪里计算?sercos总线上传输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一般在master端可以设成位置或速度或力矩模式。以速度模式为例,位置环的PID增益和编码器反馈信息都可在MASTER端设置或读到,例如对154轴应用(32BYTE,CYCLIC DATA)或254轴应用(16BYTE,CYCLIC DATA),双向读写信息可控制在1ms(CYCLE TIME)内(http://www.sercos.de/pdf/workshop1_MCS04-SCS-rky2.pdf)。
3.大概价位。
不同厂家有不同价位。

网友F:
我做過17軸最多可串到34軸 在印刷機行業 控制器是自有研發 大英博物館門禁管制 也是用伺服控制共有126軸

网友B(2006-09-22):
在多轴运动控制领域,都是采用总线控制,就象欧美的SERCOS总线一样,三菱的运动控制器采用 SSCNET总线,其光线网络通讯速度最快可达到50Mbit/s,最快操做周期为0.44ms,其速度环位置环等都可在运动控制器里进行设置调整,各种速度/位置/同步/力矩/电子凸轮等控制模式一应俱全,相对价格比欧美的都便宜些,有什么需要的朋友欢迎来邮件咨询zhaoyf1225@tom.com,提供相应的资料

网友G:
就国内而言,用的轴数较多的是在印刷行业,PCB行业等。一般也就是12个为多。这些轴数也是多张卡并用。这样可以降低成本,控制也不难。
若涉及到4轴以上做联动圆弧插补运动则国产控制卡就力不从心了。

网友H:
PMAC运动控制卡,一个卡控制32轴没问题,封装设备16轴也常见吧,还有就是行走机器人,2条腿已经12轴拉,算上胳膊,腰,头。也要20多个轴拉。

网友I:
多轴有很多种实现发法,60轴不算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