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显示转换 320*240转 240*320

楼主(2004-06-03):
控制芯片为 龙珠VZ328 ,原为240*320显示屏,现改屏为320*240,要求程序调整。 010-88410188

网友A:
芯片的lcd控制器都有相应的行列大小设置寄存器把,以前用过ARM的,还是比较简单的,不知道你的驱动和显示函数是否是分层次的,如果驱动底层和显示上层是不同层次的,一般只要设置一下行列寄存器就好了,应该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