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击穿

楼主(2004-06-03):
给位高手: 本人的一个跟逆变器系统类似的系统(开关磁阻电机控制系统),输出接的是磁阻电机,在地下室做实验,最近连烧了好几个IGBT,几次都是烧的下桥,下桥的共同点是驱动电源在电源板共一个负端(开关变压器绕组共一个脚)。系统空载运行,电流在一个安培左右,被烧的IGBT栅极-射极击穿,C-E击穿,并且是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突然烧的,系统接地接在自来水管上。按说地下室的电磁环境应该还比较好!!!驱动线大概10CM长,G\E\C三线双绞在一起,垂直于主线平面。很急!!!紧急求助各位高手提供可能原因分析!!!

网友A:
有没有加反向二极管?

楼主:
有,用的是双管的IGBT模块,一个绕组用两个模块4个IGBT,关断时电极绕组通过另两个没用的IGBT的反并联二极管续流!!!

楼主:
主电路好像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怀疑吸收电路安装,它不是直接接在所用的IGBT上,而是直接接在整个模块上,我感觉这样对du\dt的保护要慢,特别是对下桥,因为相当于在RCD吸收电路上又串上了上面没用的IGBT的反并联二极管。不知您有何高见!!

楼主:
但这种安装方法以前一直都这么用,也没出过什么问题,顶多也只能把它算上一个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