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资料
求高压变频器性能参数资料

楼主(2004-06-03):
请问哪位有高压变频器性能参数资料? 要求6000V,额定功率:1800KW;工作环境温度:-40~50度。 有的话,发给我呀,Email:lfhua80@mail.china.com 谢了!!!

网友A:
没有人能够回复你,因为如果有人回复的话就会穿帮,因为你的工作环境要求太高,比如在零下40度的情况下,很多的元器件是不能工作的,特别是在低温的情况下启动变频器,相信事故率在100%。可以看看元器件的使用环境温度,就知道了,愚见。

楼主:
哦,环境要求是太严了点,那求其次,环境温度一般要求即可,谢谢节能王的“愚见”。现在有资料的话,请发我的Email

网友B:
人是活的,上太空的电器零件也耐不了很低.可太空上确很低或很热.

网友:
我公司生产的高压变频器6KVX1800KW,性能稳定,安全可靠,环境适应性强,可到我公司网站查询:WWW.HICONICS.COM 电话:010-88797368-23

网友C:
联系电话 13601672101 战宇

网友D:
siemens变频器可以出6kv,1。8mw,运行温度只有在0-40度

网友E(2009-02-09):
你好!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高压变频器的厂家,如有需要请联系朱先生:15162862161www.lipub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