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控室屏蔽问题

楼主(2004-06-03):
我单位的DCS控制室,为了防止电磁干扰,设计院做了个电磁屏蔽方案,在控制室墙面面、顶棚、地面用1mm厚度新铁皮并联成分封闭六面体。 关于DCS控制室设计规范好像没有这样的设计要求,一般都是在信号线上的屏蔽上做文章。有谁能介绍一下有关DCS防电磁干扰的知识?这样的方案是否可取?有多大效果?

网友A:
将信号线的屏蔽层接地主要是减少或者消除对现场检测仪表信号的干扰。你说的DCS控制室防止电磁干扰不是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的DCS控制室不是在强电场的区域是没有必要做这个屏蔽的。 一点拙见仅供参考

楼主:
tigergeng: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觉得没必要这样做,但是有关标准规范是如规定的?多大的电磁场应该防护?用什么形式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