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MINAS A系列故障?

楼主(2004-06-03):
定点切割机运用松下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出现ERR21(编码器与驱动器通讯有 故障),控制的方式是位置定位,我们检查了编码器与驱动器的连线及接口没有发现问题,修改部分的参数(PR10,PR12,PR63,PR11)等,故障出现次数少些,但故障仍然存在,请指点什么原因引起故障?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
我用过BOTTERO的改切机,用的也是松下的玩意,老是出现ERR22故障,多次维修后更换了通讯模块后OK,建议你也试试,因为问题无法找到时替换法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