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教:组态王能否和实达MODEM通讯?

楼主(2004-06-03):
组态王能否和实达MODEM通讯?如果能的话,组态王需要做怎样的设置呢? 现场距离监控中心很远,所以想用电话线传输数据。以前没做过。特此请教 。 谢谢!

网友A:
hehe 我也不会

网友B:
可以的。在组态王开发环境中,只要在你所使用的串口上,选择使用MODEM就可以了。 其中MODEM需要首先使用超级终端进行一下设置。 具体操作方式请询问亚控公司技术部 010-82616619-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