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

楼主(2004-06-03):
请教各位,现在有一SK16安川机器人,长时间不用后再开机,要求更换电池,更换电池后出现报警,报警编号有些记不清,要求与供应商联系。应该如何处理???急!!!!

网友A:
可能中奖了 设备参数丢了 你不会是关机换的电池吧? 留的联系方法,可以解决的

楼主:
我的联系电话0535-6301815,传真0535-6395647

楼主:
我的确是关机换电池,我的电邮为hefawyu11@yahoo.com.cn。请与我联系。谢谢!

楼主:
没人看到吗?

网友B:
你可以联系一下北京首钢莫托曼机器人公司的,找销售技术部的杜子平部长问问,看他有什么好的办法。电话010-67880541,邮箱ziping_du@sg-motorman.com.cn

网友C(2008-10-21):
有哪位利害的仁兄知晓安川(moto)为什么会跑原点

?

网友D(2008-12-12):
兄弟伙,你难道不知道换电池要在通电的情况下才能更换吗?

网友E(2009-04-29):
请我高手,

机器人本体控制柜和示教盒都不能投入伺服电源,当把外部输入端子2014断开或通过外部远程能够投入,但是本体的工作模式开关不能切换,示教器上显示(外部操作禁止指定)。

故障原因是电池没电断电造成的,现在已经把数据备份回去了,就出现上诉情况。

网友E:
请教高手,

机器人本体控制柜和示教盒都不能投入伺服电源,当把外部输入端子2014断开或通过外部远程能够投入,但是本体的工作模式开关不能切换,示教器上显示(外部操作禁止指定)。

故障原因是电池没电断电造成的,现在已经把数据备份回去了,就出现上诉情况。

邮箱:liu.rz@eyou.com

网友F(2009-06-02):
我们使用的是莫托曼 YASKAW PX-2900机器人,在生产中有时会出现原点丢失现象(我们是六轴机器人!S L U R B T ),就是说S L U R B T 中有一个轴或更多的轴脉冲值丢失!请问如何回原来设定的HOME点!谢谢!!急!邮箱:qww_e0521@126.com 电话:13703323857

网友G:
你的机器人是NX-100吗?

网友G:
示教盒操作,先把机器人回原位,进入HOME点菜单,然后将原码盘数据输入,即可(此数据在控制柜门内应有资料)

网友H:
单轴原点丢失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这用的HP-20的robot。

请大侠帮帮忙!

网友G(2009-07-03):
单轴原点数绝丢失的原因也是电池不足引起,或码盘线接触不良,或伺服电机的码盘电池供电回路坏等原因,仅供参考

网友G:
13楼提出的问题,是安川机器人常见故障,主要原因是码盘电池不足,码盘线接触不良,线断,或电机编码器电池供电回路烧断,逐个排斥解决,仅供参考

网友G:
可以问13楼你的单位和联系方式吗,有机会在做交流。

网友I:
各位如有日本安川MOTOMAN机器人的问题,请加QQ:526118452   在下愿意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J:
请问安川MOTOMAN机器人伺服电机的码盘器型号UTSAE-B17CL那里能买到。

网友K(2010-01-12):
NX100控制箱,我想要四点教示请问修改哪个参数

网友L:
大家一起学习我的QQ124632465

网友L:
要是没点了,NX100控制柜上有绝对的值输入进去就差不多了

网友I(2010-03-25):
各位老兄,不管是安川的ERC、MRC、MRC2、XRC、NX100或DX100的机器人如果出现报警,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报警代码和故障信息,才能有据可查,才能对症下药。有什么问题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讨吧!我的QQ:526118452  邮箱:liujiaqiang818@sohu.com

网友M(2010-07-19):
不错,我也来凑凑热闹,有问题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N(2010-12-10):
请教安川b17cl编码器出现1326故障代码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O:
长时间不用里面电池没电不假,更关键是存储的数据、参数丢失了!仅仅换电池没有解决问题!还需要数据、参数恢复

网友(2011-03-26):
首先从新确立机器人坐标,即机器人原点位置校准

网友P(2012-02-03):
机器人首先是机器人的各轴的原点丢了

网友Q(2012-12-16):
可以尝试一下初始化。。。。

网友R(2013-07-17):
安川机器人系统集成。QQ-51249823

网友(2013-10-09):
有刘工在, 一般没问题

网友S(2013-11-13):
是不是旋转编码器需要重新复位。

机器上有贴,注意观察和示教器上是不是一样。

网友T(2014-04-06):
控制器都不能关电换电池的这是常识啊,以后小心点,只能手动重新输入参数了,如果自己搞不定只能找厂家了

网友U:
安川机器人命令集哪儿有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安川机器人命令集哪儿有

我有,已经发了一个帖,有兴趣下载看看。

网友V:
机器人的电池应该是机器人绝对编码器的电池,用来记录电机的位置,比如说机器人发生碰撞了,机械原点丢失,那么可以通过原点校准,即输入电控柜后面的各个编码器的值准确回到原点,但是如果电池没点或者更换电池不当,那么原点就会丢失,而且除非返修,否则是机械零点是校不回来的,因为机械原点需要专业的设备来归零。如果你对机器人的绝对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只是做一般的应用的话,那么通过机器人本体的箭头可以做简单的零点校准也是可以的。

网友U(2014-08-12):
安川DX100出现4684警报:辅间异常 是什么原因

网友W(2015-04-13):
引用 网友I:
各位老兄,不管是安川的ERC、MRC、MRC2、XRC、NX100或DX100的机器人如果出现报警,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报警代码和故障信息,才能有据可查,才能对症下药。有什么问题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讨吧!我的QQ:526118452  邮箱:liujiaqiang818@sohu.com

编码器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复位

网友X(2015-08-25):
你可以登录到管理模式,去重新设置坐标原点,有说明书的话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Y(2015-11-26):
一般这种情况是参数丢失,要是有以前的参数备份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I:
各位如有日本安川MOTOMAN机器人的问题,请加QQ:...

这位吧友,是不是关门拒客了?

网友AA(2016-03-27):
安川NX100报警1306放大器型号不匹配和报警1308整流器型号不匹配。示教器的电池是怎么换的?请大家帮帮我谢谢!QQ:联系方式:330771655    邮箱:330771655@qq.com

网友AB(2016-05-19):
安川机器人交流群 号287967501

本群有大量安川机器人相关资料,免费下载,请加群者自觉上传资料共享。

网友AC(2016-10-24):
要开机换电池,关机换电池,要先装电池后把旧的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