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驱动37KW电机出现电机识别警告后系统挂起

楼主(2004-06-03):
问题同标题, 没有检查变频器到电机部分主、控制回路线路和电机绝缘。 1、老变频器可以启动,但经常在转速达到额定转速或者转速变化过快时出现‘SHORT CIRCUIT’短路故障而停机。偶尔能启动正常,在正常运行后偶尔出现停机故障! 2、在更换变频器后,系统在出现“电机识别”警告后,系统挂起,电机不能启动。 3、电机识别操作怎样进行?(按说明书不能执行)

网友A:
ABB100 系列 2k7的驱动电路集成ECN3501PL谁有呀外型同IR2132 不知道能不能用后者代替???

网友B:
要先设置99组的电机参数,再按说明书不能执行即可。

网友B:
要先设置99组的电机参数,再按说明书执行即可。

网友C:
如果要简单,可以这样做。 一旦在修改了电机参数后,系统自动就会要求做电机识别,这时,在面板操作方式下,按启动键,变频器自动给电机送入励磁,进行磁通识别,这时电机是不动的,约一分钟后,这个过程完成。以后就能正常工作了。 变频器报短路故障后,又能正常工作,多办是变频器长期没有维护,积尘过大所致。也可能是电缆或电机的绝缘有损伤。

网友D:
在warning requiring ID magn状态你要按绿色启动按钮,变频器会进行ID识别,识别结束后会自动停止,在这个过程中电机有可能启动,所以建议你不要带负载,注意现场的安全.在此过程完成后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D:
你的电机不会有问题吧,老兄,不可能两太变频都有问题的,先检查绝缘以及轴承为好.

网友E:
作ID RUN时最好是空载 SHORT CIRCUIT时有时可能是编码器反馈有问题 给定速度和检测速度不一致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