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台安川

楼主(2004-06-03):
5台安川616G3出现了同样故障,频率上去了,但无输出。故障已确定在CPU 板上,具体在哪个元器件上,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B:
参数初始化试试看!!

楼主:
请李老师指点一下,可能是CPU板上驱动电路的哪些元器件出了问题?尽可能详细一点。非常感谢!

网友C:
若确定为CPU板问题,我们可以提供380输入电压等级的CPU板

网友D:
安川616G3坏的CPU板换好的CPU板300,需要部份变频器资料及配件打泡泡帐号:panbaojiang@163.com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