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反应时间?

楼主(2004-06-03):
我是想问传感器反应时间是什么涵义,我想告诉采集传感器输出得模拟量,需要考虑传感器反应时间?

网友A:
有的是实时的,有的有一个反应时间。

网友B:
传感器的反映时间一般是几个毫秒,不过也不完全一样,看什么原理的传感器了,具体的参数是多少要去看传感器的DATASHEET了,没有的话就找厂家问

网友C:
传感器的反应时间很短,就象顶层“西工”说的那样,有些传感器的反应时间还能达到几个微秒,就象霍尔原理的电流传感器。 如果你是要输出模拟量的变送器的话,它的反应时间就要慢得多,因为它的内部有个滤波电路,变送器主要的延时都发生在这里,从而影响反应时间。

网友C:
变送器的反应时间一般有几百个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