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求助

楼主(2004-06-03):
各位前辈: 晚辈刚大学毕业,接触昆仑组态不久,碰到一些问题,希望您能指教。 1首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使用一些控件(文本控件)或者添加设备时都会出现错误消息。导致系统混乱,严重的还要重启电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太久,不支持软件,因为我把老版本的昆仑软件删除重装了新版的还是出现同样问题。 2。在设备中有串行通讯父设备,串行电话父设备,还有通用串口父设备,请问三种的用途 我的理解是串行通讯父设备是用在本地,直接连接情况下。串行电话父设备是用在远程通讯情况下,而通用串口父设备是本地和综合均可使用。

网友A:
世纪星组态软件自2004.6.1日后赠送的演示盘上都增加了web功能并带有多媒体教材,望客户注意,拿到演示盘后可以利用多媒体教材学习,这样学起来更简单,上手更快,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下载www.kingword.com.cn,可以来电索要资料010-82896868

网友B:
1、出现这种比较奇怪的现象一般和系统有关。MCGS有些控件(特别是老的控件)使用Windows自带的一些动态库,而很多监控类软件也会用户,有些软件在安装的时候会替换这些库,导致出现很多异常现象。实在不行可以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安装操作系统的补丁。 2、串行通讯父设备,串行电话父设备,还有通用串口父设备。 这是一个向下兼容的问题。串行通讯父设备,串行电话父设备是老的构件,以单独的dll形式提供,一个针对串口通讯,一个针对Modem采集。通用串口父设备功能包括上述两个构件,集成在主环境中,工作更稳定一些。一般现在都使用通用串口父设备。

网友C:
和你初用软件也有关系,建议你安装MCGS5.5

网友D(2005-10-27):
我刚接触昆仑软件 不知这套系统运行情况如何?

网友E:
用了你就知道了,有机会试用一下紫金桥软件,对比一下,www.realinfo.com.cn

网友F:
MCGS是目前非常优秀的国产组态软件!在国内有着相当广泛的用户,口碑也不错,有机会可以对比试试,国产品牌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

网友D:
谢谢 这么说我心中好歹算有点底 至于最后结果 我想等用了再说
 另外我想打听一下 哪位前辈知道wincc6.0 的报表如何做?我查了好久没找到答案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G:
TO 王涛:
一个比较通用的方法:
从WINCC中取出相应的实时点(OPC . Dde),再转存到SQL2000中,
通过VB或其它工具写嵌入excel的数据解析程序。
如年,月,日,时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