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交流伺附服电动机连线问题。

楼主(2004-06-04):
PLC程序已有,却不知道具体怎么连线。我用的交流伺服是松下MINAS-A系列。各位大虾多多指点。这是怎么找它们的连接?

网友A:
首先了解他的工作方式,是速度还是定位,然后才能知道需要那些线相连。当然电源可以连接。不论什么方式,都得接SER——ON。

楼主:
关于不带制动器的伺负电动机的停止问题?用PLC怎么控制它的停机,可以直接断掉伺服-ON吗?还有,打算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来监测脉冲,PLC具体连接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