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仙及ABB高手 请教!

楼主(2004-06-04):
ABB ACS607 400KW 带355KW 电机 达不到额定转速!请问原因可能有哪些?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不好意思,刚看到。 不过你可以将现场的故障现象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样,很多人都能帮你的。 从你所说的情况看,不知你的负载是什么,我猜一定是风机,对吧?我觉得是选型偏小了,或者说负载较重,使变频器运行时电流被限制了,这样速度上不去,这是变频器的电流保护机制在起作用。这种现象很多。你观查运行时的电流,一定是在变频器的额定电流附近。

网友B:
我认为这不是故障.几乎我见过的通用变频器都有楼主所说的现象.50赫兹状态下,直接接市电的转速高与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我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C:
是acs607-0400-3的这种吧, 你要查看实际电流,转矩,功率的值是否已经达到100%,如果达到那就没的救了,只能换大的变频

网友D:
XT的产品?不知道你的负载类型 没什么好说的

楼主(2004-07-13):
关键是电流也没达到额定电流!转速也没到额定转速! 只是频率到了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