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11变频求助!

楼主(2004-06-04):
现一台富士P11 75KW变频器内的控制变压器(即固定在散热板上大变压器)有问题,不知该变压器能否用30KW的更换。另请教变压器变压输出的电压是多大?火急!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应该是380V/220V变压器,应急可直接供给220V电源,取消变压器。

楼主:
谢谢李老师,该变压器好象有两组输出,那另一组的电压是多大?请赐教!

网友B:
变压器上应该有标示,请查看标示后操作。

网友A:
我没机看,会不会是220V、200V,另一组是否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