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与excel通信!

楼主(2004-06-04):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要实时采集两个数据然后存为.csv格式的文件,同时又在excel中显示出来并作出他们的曲线图,再用控件显示在intouch中,请问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在EXCEL中用脚本把当前两点的数据保存下来, 并用曲线进行描写。 intouch 中的显示可用实时曲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