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7 达不到额定转速

楼主(2004-06-04):
原因还请众高手指点!

网友A:
1、输出电流已经到达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2、给定信号没有给满。

楼主:
给定是键盘给定!50HZ 给50HZ的时候电流达不到额定电流~~~

网友B:
你是怎么知道没有达到额定转速?

网友C:
选型没小了吧,看电流达到额定值没有.

网友D:
都和信号回路有关。反馈的信号不准。接口板有故障,最常见的是接口板上的取样电阻不准(100欧)。

网友C:
如果给定值是50HZ,而输出达不到50HZ,同时电流大于额定值,那么是负荷很大,如果电机没问题,就是负载太大

楼主(2004-07-13):
现在在具体说一下! 频率到50HZ的时候电流既达不到电机的额定电流也达不到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转速更是达不到额定转速!

网友E:
大家好,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最后我是在50多HZ时运行才达到额定转速,我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的麻烦,还请大家给于指点。

网友F:
1.频率到50HZ的时候电流既达不到电机的额定电流也达不到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可能是负荷很小;2.转速更是达不到额定转速,有可能是控制板坏了,使用频率表验证一下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