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8下DCOM配置

楼主(2004-06-04):
在2000和xp下,opc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可以通信,为什么服务器装在98下后,用安装在2000和xp下的客户端不能和服务器通信?客户端只能使服务器运行,读值时出现错误“接口不支持”。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98下的DCOM该怎么配置? 谢谢!!!

网友A:
到微软的网站上下载一个组件。 其它使用方法和win2000 安装服务器相同. Microsoft (r) DCOM98 1.3 for Windows(r) 98

网友B:
启动OPC服务器后 配置DCOM, RUN DCOMCNFG 对OPC服务器进行配置 RUN C:\WINDOWS\SYSTEM\RPCSS.EXE 同时将OPC服务器拷贝到客户端下 REGSERVER LIST不出OPCSERVER,就需要REGSERVER LIST SERVER时注意是否SERVER服务中REMOTE REGISTRY 是否禁用.

网友C:
需要安装 DCOM98 另外,OPC服务器在98平台上,不支持远程启动,请先启动OPC服务器后,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