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楼主(2004-06-04):
我想问一下,MCGS的策略是怎么进行选择的,怎么样的选择用户策略,怎么样的选择,循环策略,报警策略

网友A:
可以把策略理解为一个功能函数一样,需要调用的时候就调用呀! 用户策略:调用一次执行一次,一般用于手动控制,例如:手动提取数据。 循环策略:会按照指定的时间或者间隔执行,例如:判断温度是否超限就需要不断的检查温度对应量的值,需要循环执行。 报警策略:顾名思义,当某个量产生报警的时候使用。例如:电机有接近开关防止操作人员意外受伤,就可以把接近开关对应的变量设置为“1”报警,在报警策略中执行脚本,关闭电机运转。 其实,如果你有明确的需求只要和mcgs的技术打个电话问问就会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