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伺服适用于哪些设备?

楼主(2004-06-04):
伺服适用于哪些设备??在什么场合最能发挥它的优势呀??

网友A:
在设备要求高速及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上最能发挥它的优势。

楼主:
能跟我说一下具体一点吗?比如说指那些机器?

网友B:
机床、印刷设备、测量机、各种需定位、定长等机械设备

楼主:
如果我想把这些伺服推销出去。你们说我应该找怎么样的厂家去了 谢谢!!

网友C:
伺服电机实际应用的领域: q数控机床:X、Y轴的控制,小功率的主轴 q绣花机:X、Y轴的控制,主轴 q绗缝机:X、Y轴的控制、主轴 q封切机:定长控制 q雕刻机:X、Y轴的控制,主轴 q激光打标机:定位 q高速绕线机:主轴 q电路板钻床:X、Y轴的控制、主轴 q注塑机:顶针、锁模等一套 q玻璃磨边机:定位 q生产线、机械手、端子机、焊接机、SMT设备、试验机

网友D:
这个没办法统计,伺服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楼上勿情写了一部分,实际的运用场合远远不止。

楼主:
呀~~~,大开眼界呀。谢谢这位仁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