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tag刷新的问题

楼主(2004-06-04):
我在SMC中设置的TOPIC有两个,一个刷新周期为1000MS,一个是100MS,但是我用动态地址引用时,发现它们的刷新周期都差不多,都是近700MS,是不是因为网络硬件的速度问题?我用不超过500米的光纤和下位机连接。

网友A:
与硬件传输关系不大. 有点慢,是不是用了太多的脚本解析和取位算法。

楼主:
不知你问的教本解析指的是 应用程序执行期间 的脚本程序太长? 我在一个窗口中 执行期间 的脚本(每100ms)给一个Tag动态地址引用,然后根据我设定的标志,在该教本下次执行时判断刚才的Tag的地址引用是否已经生效,如果没有生效,下次执行时重复判断。直到它生效我才读取它。从修改它的Reference域到检测到它的ReferenceComplete=1竟然要大约700ms!可是我在DASABCIP中设置的该TAG的访问名刷新周期是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