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数据采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4-06-04):
我的调试一块数据采集卡,但我才接触,无从下手,请教高人在那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给小妹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
问题说清楚些?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卡?型号,公司?

网友B(2004-07-12):
我是做专业数据采集的,联系我010-82380093-8013

楼主:
是别人设计的一块板子,它专门负责将现场的模拟量和数字量采集,传给单片机进行处理,有AD、DA等转换芯片。 我不知道一般硬件调试和软件调试的具体步骤如何?